华硕K8T800主板开机显示00,测CPU旁边6个1500UF 6.3V均无电压,为什么?

楼主(2011-04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查查电源IC

网友:
你只告诉我们没有CPU电压那你查了其他电源吗
内存。桥的电压有吗。如果都不知道怎么查。就先认真学习下再动手。不要盲目修。以免故障扩大

网友:
刚刚理解上电时序

网友:
内存。桥的电压都有。

网友:
跑下供电看看,肯定有地方拉低

网友:
是 电源IC吧我 也遇到过几片

网友:
先换CPU 在换电源IC

网友:
CPU换过了,IC查不出问题。

网友:
检查时侯上的cpu没

网友:
上了CPU,CPU旁边的六个电容无电压,旁边的三个电感也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哪位修过这款华硕K8T800主板,CPU旁边6个电容3个电感无电压的故障,请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无CPU供电,是修板子的都应该遇到过。

网友:
你要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 有没供电管的控制电压  输出有没短路 北桥是否挂了全板电压正常没

网友:
应该先打下CPU供电管子有没有短路的,检查下那些电容有短路没,再换电源芯片看看,哦,还有测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!

网友:
电源芯片正常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管理旁边的元件有问题~你仔细查一下旁边的贴片电阻电容

网友:
测测上管有没有电压啊,如果没有检查CPU供电,电源的小4针有没有12发输出

网友:
上管D没有电压,G有11V左右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