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修到一台很郁闷的本本

楼主(2011-04-09):
前天接了一台TCL T41的本本,一开始的故障是不开机,待机电压低,经检查是 3V 5V的SHDN供电断路了,后来接好后,可以正常触发,但电流到0.5几,加内存后电流有0.几的上升。诊断卡显示无时钟,无复位,但用假负载时第一次拿错了,测试是无复位,有时钟,又查了很久无复位,查不出什么问题,后来想动桥的,没下手,今天又专门看了一下芯片组对应的假负载,发现昨天的都是错的,测了假负载有时钟复位,但诊断卡还是老样子,根据以往的经验,电流在0.6几一般都是不亮的,后来又查了一通,也查不出问题,就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没接上,导致电流上不去,诊断卡出错是经常有的事,所以也就没考虑诊断卡的结果了,就把屏接上,一开机,结果亮了。一个简单的问题烦了我两天。太郁闷了。

网友(点评):
f30a 去下电池开机很慢

网友:
故样的障是多

网友:
呵呵,接完屏电流就上去了吧,

网友:
楼主到0.6几了应该有几次跳变的,我前几天修了台DELL PP19L机器,TNN的电流到0.46的时候已经是亮机了,凭经验这个电流是不可能亮的,也弄了我2个小时,最后看到触发的时候电流是跳变的,所以顺便接个外接,结果是亮机的,害我白花了不少脑细胞

网友:
楼主真能折腾啊 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,电流很小的,比如上网本经常看到0.5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