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G430屏暗

楼主(2011-04-09):
这台机器是换过主板了的,对方视频说这块主板可以点亮,没有一点问题,结果我拿过来一测试,LENOVO这个LOGO可以显示,然后就暗屏了,看不到任何东西;
屏线我换过了,高压条上面量了也有19V
屏是LED的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?
一般而言LED的暗屏都是主板引起的,可是换主板的卖家那里却是可以点亮的;有点郁闷,呵呵,希望热心人士能回复

网友:
这个板子没换过,待高手 解答。。。

网友:
BIOS 问题
这个是通病,,先换个屏把,还是暗屏就搞BIOS

网友:
你还是看看上屏有没有问题吧,不好说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有没有坏的同样的屏,看一LED灯管有没有坏?

网友:
介意看看休眠开关,遇到过同样问题,不过是LCD屏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得要好好分析下,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。

网友:
找下屏来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主板问题    外接肯定能量           没有控制电压    在LED屏飞线也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看下休眠开关

网友:
改一个  把LED  改成LCD 的不就好了吗     就给换灯管一样  该条高压

网友:
先确定  屏显开关     再看下除了19V的主供电以外   别外的二个信号上去没有嘛    如果是少一个的话      就看下是主板引起来的   还是屏上面引起的啊      不要相信  那些卖板子的     他们大部分都是只做点亮测试的        只要能点亮他们都会认为是好的

网友:
先排除自己的东西吧,

网友:
似乎这种主板有LED和LCD两种。

网友:
先换个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如果不是 那可能就是BIOS的事情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