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风枪拆芯片时,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影响

楼主(2011-04-09):
用风枪吹
场效应管
和IO芯片时,芯片旁边经常会有电解电容,不知道用风枪吹时,会不会把旁边的电容吹爆呀!请教专业人士给指点一下·!
芯片

网友:
火力足够猛肯定爆

网友:
这个是真的吗?

网友:
看你滴温度和风力了!大了一定会爆滴!

网友:
肯定有影响,你可以把旁边的电容隔热保护下,但是我吹芯片从来没把旁边 的吹坏过

网友:
温度不要打太高,不得吹坏的,放心啦。

网友:
吹不吹得爆就看你是属于温柔型 的还是暴力型的了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爆的,除非你的温度调太高了,对着吹的时间太长

网友:
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

网友:
掌握好温度和风力。。。一般都没事的

网友:
温度不要打太高,不得吹坏的,放心弄

网友:
放心吧,只要温度控制好就行啦,不放心的话就放海绵上去

网友:
用风枪从未发生过哎。只是有一次做BGA把有铅板上了无铅的曲线,结果只听到一声巨响....

网友:
有时能把电解电容的皮吹变形,不过不也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痛苦啊,前两天用风枪吹飞了一颗小电容。。。哭。。。

网友:
我爆过,当时做一个黑胶的温度高了

网友:
吹的时候,边上贴点隔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