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SZ43CN 屏暗

楼主(2011-04-09):
我现在手里有一台SONY VGN-SZ43CN 的机子。来的时候屏暗,是IED的屏 ,
我就打开量了一下,屏的供电3.3V,现在没思路,大家给点思路,谢谢了

网友:
这需要好几种电压呢,不仅仅3.3v

网友:
这个我没修过的啊,你可以告诉我以下吗,我急,谢谢的了

网友:
VGN-SZ如果是LED屏 ,在主板上会有一块LED电源板,要拆开键盘和C壳後才能看到,在硬盘的左上面,LED电源板是扣在主板上,看有没有松开了。如果是屏坏,这屏很贵要1600块~2000块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不错,是那个小板坏了,这个小板要200快大洋

网友:
我今天就遇到了一台 小板上面的一个估计是整流的二极管烧了 那个三级管也烧了 明天去换掉看看

网友:
屏控板的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