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2F

楼主(2011-04-09):
一台厦新笔记本A717主板,跑码38 2F,不上内存跑2E 18 打内存阻都一样的,但用波波测内存条上的,时钟信号。只有0。8V的电压,没有波型。,这个时钟是北桥产生的。这是不是说北桥坏了呢,还是就测不到呢。我想先做BIOS的,但没找到,请有的朋友担供一下,

网友:
换北桥试一试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有。期待结果

网友:
我也有个机器跑这个。搞过北桥。显卡。内存。还是一样。38F没有办法了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了,换北桥没好,刷BIOS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这回再测时钟信号的电压是多少,有波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