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11-04-09):
杂牌845主板能上电,上假负载后,测得各点电压如下:
核心电压1.75V,总线时钟0.41V,主时钟1.75V,PG信号1.75V,复位信号1.75V-0.48V(短接复位键有反应)
内存供电正常
上真U后,诊断卡显示00,不跑码,复位灯亮着,当短接复位键,复位灯便灭了,不会重新亮起来。
当我用万用表测时钟晶振的谐振电容上的电压时,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又会亮起来。

网友:
先把晶振换了吧,可能是晶振没起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```再考虑南桥

谐振电容也换过了,故障依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