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下,DV2000烦人

楼主(2011-04-09):
DV2000用触摸板可以开机,用开关不能开,开关键的第二脚无电压,那脚除了能与触摸板的3.3接,还能接哪?谢谢个位帮忙下

网友:
接了3.3还是开不了机!

网友:
这个板子这么老了,你还修啊,报废吧。电子拉圾!

网友:
对照图纸查开关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?估计是与IO断线了。

网友:
肯定到IO噻,要不中间还有一个电阻。。

网友:
跑线查一下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换I/O?能不能把那个脚拉跟线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换I/O?有没有办法拉组电压过去的?

网友:
你先看看休眠键,在换I/O

网友:
开关按钮是好的吧?

网友:
找张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没点位图啊?谁有点位图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开关我都用镊子开了!

网友:
为什么用触摸键就能开!纳闷了!

网友:
你接的是开关键吗。。找个图纸对下

网友:
那种也可能是IO或者电路上的问题,

网友:
对下图纸应该到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