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T,请给点思路

楼主(2011-04-09):
主板昂达N61GT,跑C1,C3,最后在02就停住了,刷了BIOS,又一两次能正常跑,换了BIOS,还是02换了IO还是02,请给点思路

----加焊桥好了

网友:
可以是桥的问题,吹吹试

网友:
这不是北桥虚汗吗?你用手按着应该就可以过

网友:
今天刚修过的  加焊北桥吧  北桥虚焊引起的

网友:
加焊了桥,果然好了....

网友:
N61的板爱虚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北桥空焊了!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问题,我都进来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没说的吧,直接上BGA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