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!!关于电脑进不去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1-04-09):
开机后进不去系统,检测卡显视D1。
板子没有异样。开机BIOS能进去。就是系统进不去。
重新做系统也做不了,换过N个光盘

网友:
怎么没人呀

网友:
清洁一下内存和测CPU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会是硬盘有坏道了吧,检查一下硬盘吧。

网友:
用PE去装,肯定可以。我曾经遇到过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  我用DM低格或DOS下的LFORMAT 命令低格下就可以进了,我碰到的问题是装系统引导不料 怎么装就是进不去 ,低格下可以重写硬盘引导。之后OK。或用安装版试试,有的本本只有安装版才能引导。

网友:
进不了系统有很多 是可以看到XP滚动条了??可以就说明引导没问题  那就换个硬盘先试试或换安装版

网友:
我也想学习一下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系统不能正确引导,查清楚再说吧。

网友:
能过显卡,说明板子没多大问题,看硬盘供电吧

网友:
如果用PE也不行,那就换个硬盘试试看吧...

网友:
内存没过啊,把内存取下用橡皮擦擦金手指

网友:
硬盘分区损坏吧修复下看看

网友:
这个故障涉及的硬件太多了  先排除硬盘在考虑其他的三大件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CPU针脚歪了!

网友:
CPU工作异常  有虚焊  压下CPU看下!

网友(2011-05-12):
这样的,先更换内存试试,最后检测硬盘有无坏道。

网友:
低格一下。。很多机子都是要低格才能装进系统。

网友:
分区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 电源·硬盘·cpu的可能性也大

网友:
内存的问题大,擦擦内存,不行换内存

网友:
用U盘做下试试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

网友(2011-10-15):
换CPU试一下

网友(2013-01-29):
{:4_111:我也想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