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AOC17寸 机种名称 715S 型号:MR17E-DD驱动板

楼主(2011-04-09):
AOC17寸  机种名称  715S  型号:MR17E-DD驱动板 ,通电,能显,显示无信号!显完也就黑了,再接电,无任何反应了,按开关按钮也是无反应,拆开 测电源板,各组电压正常!过一夜  早上接电又是能显了,但还是显完无信号后   又无任何反应,测各组电压还是正常,忘 了   我测了下开关线,第一次接电时有电压3.3V,也就是能亮的时候有电压,等下黑时电压也就没有了,之后怎么接电都没有电压了!也就不再亮了!可能是驱动板上的开关线路坏了!只是本人技术有限,测不出哪个小东西坏了!有没有知道修的?这个哪里有换的!这个驱动板特殊点,通用的驱动板用不了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保护了,,仔细查一下吧

网友:
..........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换电源板吧 就45元 我之前遇到一个的

网友:
驱动板的主控RTD2120可能有问题,可能硬件也可能程序有问题。我以前碰到过。

网友:
重点查主板的.要么MCU要么开关键..

网友:
这个有通用板可以代的,只是少而贵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是我测电源板12V   5V    24V   -8V都不会消失呀?电源保护这些不会断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好少,没找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开关我查了,是好的!

网友:
AOC的显示器,我就会换电容,前面一客户的712S换了电容后,正常使用了三个月,后来出现开机能亮就是没信号,我拆出来测了一下,470U的电容就剩下100多U了,害得我搞了半天,还把灯管也换了。都是差电容惹的祸!

网友:
这显示器还真挺特殊,搞好了吗哥们?

网友:
看来 比我这个三星 20寸的 还难搞啊

网友:
比我三星 20寸的还难搞啊

网友:
这个电源板是特殊的,高压板是24V供电的,去主板还有-8V、+12V,电源板如果保护电压会下降或消失,这种机型不是AOC原厂做的,我也遇到过几台这样的机器,有两台是你说的这种问题,你可以把RTD2120边上那个八脚的芯片取下再开机试试,如果还是不行,可能RTD2120里的程序坏了,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程序流出,可以用乐华2533板的程序刷下试试,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程序的问题,程序问题就不开机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边上没你说的八脚芯片呀!而且有的话取下能用?这个芯片干嘛用的?能涮驱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这个就不清楚了!

网友:
ghx789
的帖子
情况依旧!

网友:
驱动板的程序问题,不稳定,也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。。先写一下程序试试,如果还不行,就是主芯片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段氏电脑
的帖子
我试着写了下乐华2025的驱动,出错了!写不了!到了100%说错了!谁有这个驱动?可不可以发给我呀!
362821110@qq.com

网友:
我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,还是老样子!我以为是电容老化了,因为它过段时间接电又能亮,我想可能是电容老化,一接电电容充电,可以亮一下,电容放不了所以不能亮了!可是我还是猜错了!我仔细看了下这个驱动板,是被人修过的,24.000晶振动过,谐振电容也动过,还有主芯片也动过,小点的那四面引脚的芯片也动过!

网友:
刘建
的帖子
我只有2520的,没有2533的

网友:
是啊 我也碰到了另一个问题 信号线插起来 就不能通电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zhang1026
的帖子
都是怪问题!

网友:
这个问题出在主板上,你看看主板上的3.3V 1.8V出来了没有,重点查线性稳压。

网友:
的帖子
没有3.3V和1.8V呀

网友:
我在论坛发了这个程序, 这个程序好象有几个版本, 用乐华的程序肯定用不了, 你可以试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威诚电子代工的吧?

网友:
我以前 遇到过一个奇怪的显示器 现象是开价亮一下 就灭了 电源板都快修坏了 还是没有好 后来没有法子了 就补焊驱动板 结果好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呵呵

网友:
AOC的机器有个通病,就是开关电源插座边上有个保护电容很容易坏的,不知道你的有没有保护电容,你可以查下希望对你有帮助,我修了好几台这电容毛病引起的这故障的.

网友:
chinawzhq
的帖子
没有那个电容哦!我用这个电源板接我的高压可以一直使用不灭!而且就是这个显示器黑屏时我用万用表测量 除开关线没电压外其它各组电压都正常!也就是没有开关电压来启动高压和驱动板,才造成屏不显!昨天我涮了下乐华2520的一个驱动,能涮进去,不过涮完提示出错,我就在我们论坛找了下相关的帖子,才知道也有好多同仁也修到这个型号的液晶,我看他们发的图片可以看出和我的一样!好多也没修好,修好是涮了驱动!我也就下了人家提供的驱动,竟涮不进去驱动了!没救了!得去淘宝买一块这样的驱动板了!

网友:
看一下这个线性稳压的输出是多少,应该是3.3V

网友:
检查一下行场同步信号是不是正常。

网友:
想问下是不是一插信号线就不开机了啊,那拔了信号线他可不可以开机啊??

网友:
驱动板主芯片不稳定,IC难找到,换一块板吧。一块通用板也才几十块。

网友:
敬业电脑
的帖子
不知你看我的图片没有!通用板能用的上不?

网友:
的帖子
可以的,你不知道通用板有两种吗?一种是2025 另外还有种是2533 像你这种就是用2533的,不过这种要比2025贵,我记得好像是37块钱一块。如果你没货的话可以上淘宝,或去大一点的电脑城买。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,刷个数据进去试下拉。RTD2120的板子只能写程序,不能读程序的~

网友:
敬业电脑
的帖子
还真不知道,现在知道了,谢谢了,我去淘宝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