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945独显白屏

楼主(2011-04-09):
今天接到一台V3000 945独显笔记本,客户拿来时通电不显示,凭着多年对V3000的维修经验,毫不犹豫加焊显卡,结果通电就出现白屏现象,怀疑显卡没焊好,又重新植过焊上,结果还是通电就白屏,不上CPU,内存也一样.后只能重新发一块显卡芯片回来装上,居然故障依旧,这下郁闷了!最后静下心来仔细分析问题,发现显卡主供电VGA_CORE_PWR没有,于是找到供电芯片U9  FAN5234更换,电压有了,问题解决.

网友:
接到机子后还是先检查下好,现在好多都是跟着感觉走。。唉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。。你还算比较冷静的了。。呵呵,

网友:
有时凭感觉维修很给力,但一旦维修进入误区就没有办法了,,所以还要静下心来分析电路

网友:
你还不行啊!!

网友:
很好  以后像你学习  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怎么样做了

网友:
是我的话就难修了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上过一个也没有电压,我做了好几个桥,最后换了供电好了

网友:
这个估计是屏线

网友:
都是大师级人物啊  学习了

网友:
在熟悉的故障也要进行一下检测,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,否则可能会事倍功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