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NGN-S28CP 代码跑38

楼主(2011-04-09):
来来之前客户修过了,第一感觉是档内存不过,然后换了内存(是MINI的内存),加焊了内存槽和周边排阻,排阻的阻值都相同,后来换了北桥,重植了显卡,还是涛声依旧。手里没有 BIOS 也没有
电路图
,现在没有思路路。大家谁修过,或者给个维修思路!
显卡
内存不过

网友:
板子各个电压正常,内存供电正常,上拉电压也正常,裸板开机电流跳3下左右到0.5多!

网友:
我感觉是BIOS问题还是刷一个在说吧

网友:
BIOS 或者内存排阻有坏的

网友:
最好先试BIOS咯~

网友:
不如再做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,内存SPD上面有没有波形,如果有的话,就要查,内存的供电时钟,参考。以及北桥内存模块的供电,补偿 参考,以及内存数据线有地址线 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换内存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我看也像北桥的问题。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发表一下。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