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L9BH4液晶白屏求助

楼主(2011-04-09):
电源是外置的   我用可调电源式  高压部分都是好的 接上电源和VGA线 电源指示灯从黄色变为蓝色  正常  。而且按开关键也能正常开关机    量屏供电 发现只有0.45v  拔下屏线 在量驱动板上屏供电引脚 有3v以上高电压  一接上屏在量电压就有回到0.45v  于是我就从1084那里飞了一个3.3v过来   现在屏接口供电3.3v电压也有了  我测屏接口上的红  绿 蓝   时钟都有1.2v左右的电压 但还是白屏   怀疑是屏的问题 但不确定   还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屏短路鉴定完毕

网友:
屏线看短没!!

网友:
先换驱动板,试试看,

网友:
这问题深。。。等待。。

网友:
屏线应该没问题  如果屏线有问题 在平时面就测不到信号了    至于屏上有短路倒有可能  但我并没测出来那里有问题

网友:
屏的保险好不好,如果屏上保险挂了也会白屏

网友:
保险都是好的
屏的供电现在没发现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