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1-04-09):
不知道那里有问题,ps-on接到地,启动不了!!请教可能是那里的问题
电源

网友:
你说仔细点

网友:
深奥哦,刚开始学,这不懂

网友:
楼主讲的。开不了是哪种情况了。 可以先用替换法去试下。 解决问题。先从换电源开始

网友:
说详细点,怎么个启动不了,是屏幕无显还是风扇不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