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 NF7 开机要开几次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4-09):
有一台主板为升技 NF7 的电脑 ,第一次开机不跑码,基本上关掉再开可能跑C1C0 ,关掉再开机可能为F8F7,然后再开机就可以了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
电脑

网友:
可能是桥或CPU座子空焊导致吧,你加焊过了没有啊

网友:
虚焊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升技板子桥坏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