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驰二CPU对地阻值2欧正常不?

楼主(2011-04-09):
t5500CPU对地阻2欧是否正常。应该是多少?

网友:
正常, 0欧也有可能

网友:
2欧太低了吧,很有可能是击穿了。

网友:
好像太低了

网友:
正常的,有的才一欧

网友:
我感觉不正常迅驰的那里有那么低啊 ,我感觉有低

网友:
是CPU供电的阻值吧。拿掉CPU量的话应该有些低了。

网友:
这个U就不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