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主板没有CPU供电

楼主(2011-04-09):
一精英代工的联想G31主板 被雷击了 3VSB对地短路拆了网卡主板能上电了 ,上电测总线,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 ,没有CPU供电,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42,测电源管理芯片的EN1.2V正常,VCC 5V正常,VID组合上假负载有三个高电平,两个低电平,上CPU全是高电平,请教怎么修

网友:
查内存电压总线电压,内存没电CPU也会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系统管理总线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这个说法不一定的,请看我昨天发的这篇贴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82097-1-1.html

网友:
搞好了,原来是CPU不支持不出VID组合,之前在网上查了说支持 ,这块主板就是被雷击3VSB对地短短,把网卡芯片拿掉修复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得如此简单

网友:
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。

网友:
再换个电压芯片 还有看看电压芯片边上的2R2电阻有坏的没

网友:
CPU没供电的,一般先测关子有没有短路,再就是查电源芯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