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T 开机跑到主板直接黑屏

楼主(2011-04-09):
各项供电正常 求高手给点思路啊
华硕
黑屏

网友:
独立显卡 ATI哪个高手给点思路啊

网友:
补充下 AMD CPU BIOS能进

网友:
跑到主板是什么意思??把问题说清楚点嘛。。

网友:
就是开机画面显示CPU 品牌 然后直接黑掉 有时候 卡会在黑 有时候直接黑掉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说,主板供电正常但复位,等信号不正常啊。

网友:
AMD的CPU换个试下吧

网友:
复位有的 信号的话。。不会跑线的说 有没有高手能指教下

网友:
这个板有通病,加焊北桥应该能好

网友:
我看还是先换CPU看看在做桥吧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先看看休眠开关

网友:
黑屏后电压下来没有?没有加焊北桥吧

网友:
一步步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