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52求助

楼主(2011-04-09):
明基S52。美女插USB太用力了,导致USB接口整个掉进主板了,现在能开机,开机后电流为:0.25左右,不装CPU电流为0.15左右。CPU发热的。各供电正常,检查USB,SDA,SCL数据阻值。完全正常。目前时钟信号灯不亮,复位灯常亮,请各位帮我分析下。谢谢

网友:
先量时钟的供电, 小电感有可能开路的了

网友:
既然是插USB插坏的,而且还复位没有,南桥坏的几率大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既然是插USB插坏的,而且还复位没有,南桥坏的机会大

网友:
我换了南桥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