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FP71G+奇怪故障,一打高压板就关机

楼主(2011-04-09):
求助,通电,一打高压板就自动关机,不打就没事!
打了高压板自动关机了,然后按开机,有时候一按又开了,有时候一按就断电了
点亮了,不打,开半小时都没事有,一打就关机
求助

网友:
属于不稳定的故障,等高手来解决吧,共同求解

网友:
哪里有短路的地方,换个高压板试试吧,电源板上的12V给以前高压板的线路要短掉,

网友:
什么叫打 是抖动吗 如果是 应该是有元件虚焊接触不良了 如高压包引脚 灯管揷头座等等开路 绝无短路

网友:
这个一点也不奇怪,原因是高压线圈反馈绕组虚接。
自激式高压振荡电路,为使末级输出较大功率,三极管C5707的偏置电阻阻值很小,如果没有振荡的存在,三极管就会饱和导通,形同将电源短路。反馈虚接时,在外力的影响下瞬时停振,C5707引发电源保护停机。有时会烧毁5707及其供电管FU9024和该支路电源保险电阻。

网友:
加焊一下,应该可以吧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