群联4GU盘无法格式化

楼主(2011-04-09):
哪有解决方法。。。

网友:
下个群联的量产工具试下

网友:
请附上软件行吗。 感谢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金士顿的8G的U盘,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能格式化的问题。你试试在DOS下用PM格式化看行不行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,下个量产工具就可以了,量产一下

网友:
下载个U盘格式化工具。如果寻个都格了不行就可能是U盘硬件有问题了……

网友:
数码之家,下载个量产程序就OK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 下载了一个。 DiskGenius软件搞定了。

网友:
我还没用过呢 我存了好些破U盘就是想做好准备试下手呢

网友:
下载ChipGenius  检测出制造商 芯片型号  PID UID

在下载对应的工具量产 就OK拉

网友:
我有但是,现在不在我u盘里面

网友:
量产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查不出他的芯片组。  晕

网友:
好了哦。你是U盘分区表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那就分区表有问题了

网友:
用分区工具就可以搞定啦

网友:
量产一下。说不定可以胡

网友:
用量产软件试下应该可以的,之前我有个U盘也是格不了最后用量产搞了下好了。

网友:
你先下个芯片精灵,确认你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, 再在百度上搜说你那个芯片的量产工具,下载后按照提示量产,量产的时间可能有点长,量产一般都可以格式化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等待求解中,大家帮帮他,我帮顶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么兄台,在DOS用什么软件能认出U盘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能量产当然好,有希望弄回来,我的量产坏了,只认盘,没容量,不能再次量产了,而且又是新U盘,不想打开,纠结中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插入光盘,CMOS调成CD启动,进入光盘界面,主界面上一般会显示PM或PQ,有显示就点PM,或PQ,如果没有显示,就在主界面上选择DOS工具箱,进入DOS工具箱后在命令行输入PM,回车,就可以进入PM分区格式化界面了。在那里面试试能不能格式化,希望能够帮到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招没试过,回来我试下,先谢谢你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用谢,大家互相帮助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