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了云南小解的贴子,也发下我的工具吧

楼主(2011-04-09):
我的这个土炮也是威力超级猛的哦

网友:
砖还是不够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是高迪的,用着反正还行。
有钱的去基地搬一台CF360回家

网友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

网友:
奶奶的了,你这个比我的先进嘛,,,,,,

网友:
关键是技术,在好的工具没技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

网友:
你好问下你做这个花了多少成本,成功率高吗?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成功率还行,做北桥有点不是很靠谱,做南桥没有失败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不是做的,都是买的的成品,大功率风枪是210元嘉时利的,
预热台是高迪853的320元。一起530元就可以搞定了,这是简易的BGA焊接工具。

网友:
500多就可以不错啊,这样做主板会不会变形啊

网友:
好板子不会变形

网友:
很想自己也买一套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可以不用买都行,
但如果你是要从事主板维修事业,那是必须要买的。

网友:
跟我的也是一样的,这个干南桥,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干北桥,就有那么点麻烦

网友:
跟我的一样的,干南桥可以,北桥不行~~~加焊显卡还过得去

网友:
大家能讨论下,为什么这个加焊北桥不行吗,到底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这个搞北桥,成功几率太小了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为什么成功机率小,是什么原因,现在我在研究这个工具怎么样才能做好北桥。

网友:
自己也想有一套,等有了技术也弄一套

网友:
做北桥这种设备温控率差得离谱,特别是无铅,还不如用手控。。我正在研究升级自己的小土炮,目标:不用手抬风枪,简单实用搞定无铅。等俺做好了发上来秀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为什么我做南桥成功率很高,但做北桥成功率那么低啊。 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。一直想不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其实还是风枪差的原因,温控很差,温度漂移过大,另由于用手控制风枪加热,温度不均匀,要成功焊一个北桥实在吃力。其实不如买把AT8300来做,我测过温度,比较靠谱,另方形风嘴一定要买。

网友:
为什么南桥能成功北桥不行,   同样都是拿着风枪不断晃动着吹的。

网友:
自己做台土炮关键是找些合适的温控器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南桥体积小、通常在板边缘、它对温差不敏感,,怎么焊怎么来,其实焊南桥根本不需要预热,任何杂牌风枪300度直接上去分分钟钟搞定。北桥面积大点、芯片脆弱,脚多,通常都在板中心,温差过大板容易变形,需要预热,温飘过大容易搞死蕊片,要让温飘小些就必须升温慢速,长时间转动风筒,手很酸的,很累。

网友(点评):
受教了兄弟谢谢!!!

网友:
做南桥可以,就是北桥不好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