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g电流在2a左右百动,一分钟左右掉电重启,显卡做过了

楼主(2011-04-09):
acer 4520g电流在2a左右百动,一分钟左右掉电重启,显卡做过了,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指点,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MCP67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是nV二合一的桥吗? 好像我也遇到过  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遇过有得做MCP单桥就好!有的显卡和MCP单桥换了也不好!好几台解决不了!

网友:
MCP67MV-A2容易坏,一般修4520要先换CPU试试,这台常坏显示芯片、二合一的挢和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