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板

楼主(2011-04-09):
新手.换駆动板是要把線調换?

网友:
  给驱动板供电。。给高压条供电~~在接开关板 一开关。二三灯。四接地。五六方向。七自动。八菜单。九退出

网友(点评):
乐华的板没有9的。。只有8,自动和退出是同一个键。

网友:
换驱动 板只要接好三条线.供电,地,和供制线三条就行了.当然按键要连线.

网友:
如果换三星的驱动板 按键要怎么改。。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像三星的原装板坏了,用乐华驱动板要怎么改按键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