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句,主板没有南桥能开机么

楼主(2011-04-09):
如题一样,我记得应该是不能的,即使是I/O控制开机,但南桥不发指令也不能开机.可现实却开了,INTEL的芯片

网友:
不要奇怪,有些是可以开的,关键看板怎么设计。

网友:
我想应该在部分的都不能的吧,有些可能特殊的板子除外

网友:
什么呀,你怎么知道没有南桥的?那应该是南北桥集成的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意思,是不是南桥不参与上电呀,要真是没有南桥,把南桥拆掉的话,你开什么机呀

网友:
英特尔的主板,,南桥都要参与开机的吧. 不然怎么有去测实时晶振这点呢?实时晶振就是南桥的一部份啊..

网友:
有些主板,厂家设置的很怪,有的南桥没有问题,不能开机,有的IO有问题也能开机

网友:
单桥的主板就没南桥啊,不也能用,有南桥的主板,你把他拆了,那是可定用不了了!

网友:
我弄的这个主、板就是把南桥拆了,照常触发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独桥的是南北桥合一的,不能说没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也郁闷,莫不是I/O坏了???但是还是能触发开关机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就是开机了,我把南桥拆了,照常触发,还能关机,只是不亮而已,证明开机电路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