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蓝屏问题!很多方法都试了!还是不行!

楼主(2011-04-09):
方正R641G系统蓝屏  重装好多次也不行,内存换了  硬盘换了  显卡做了 南桥做了,还蓝 硬盘接口线也加焊了  还是不行  是什么问题啊!有高手知道没?

网友(点评):
我做了起码几千个系统。说说我的经验,首先换根绝对没问题的内存、再换系统、恢复BIOS出厂、然后换硬盘、换显卡、换电源、拔掉所有外设、换CPU、刷BIOS、最后就是板子有问题了,维修主板吧

网友:
换根内存看看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!硬盘也换新的了!还是不行

网友:
蓝屏代码是什么啊,你这样谁知道什么问题啊,蓝屏的的问题多呢

网友:
上网下个最新的系统试试

网友:
要用硬装的系统

网友:
蓝屏代码是什么     什么情况下蓝屏

网友:
我知道del的小电池拿掉在装上就要设置BIOS不然就蓝屏,  你可以吧BIOS回复下出厂设置下试试l

网友:
对 设置下bios看看

网友:
试试它原本是VISTA系统

网友:
南桥,显卡都会了留个北桥干嘛!呵呵!

网友:
不要用GHOST,用一步步装的那种系统试下

网友:
用正装版系统试试 如果用GHOST的系统就不要装任何驱动 试试  内存的几率大些 最好是多换几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装的啥系统哦,用一张安装版的WIN7试一下,

网友:
把读卡器芯片拆了,我搞过几台机器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14楼说的对是不是不能用ghost装啊,你用安装版本的试试,进安全模式肯定也不行是吗?有的机子就是邪门离了安装版的装不上系统!

网友:
试着装WIN7 看下,会不会是要驱动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不是在装XP.还是WIN7/VISTA? 有些机不能装XP!

网友:
只做系统不装驱动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机器就是装系统蓝屏,刷下BIOS就行了

网友:
知道那个代码我帮你分析啊

网友:
BIOS里面有个SATA模式的设置.把那个关掉试试.很多机器都是这种问题

网友:
我有台机刚搞好,也是装系统蓝屏。出0X0000009C,搞了好久最后是搞明白了,问题出在CPU二级缓存上,换了个CPU就好了。
楼主的如果是AMD单核心的旧CPU建议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不支持XP,除非刷BIOS

网友:
老机子,还是新机子啊,是新机子的话,就换个WIDNOWS试下,不要装XP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