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录了错的驱动程式对显示器有影响吗?

楼主(2011-04-09):
有两个问题
1:如果烧录了别的程序或是分辩率不一样的程序,后果怎么样,
2:找驱动程序是以MCU型号找不是SCALER的型号找?

网友:
没有什么影响,重新写回正确的程序就行了,,,

网友:
找到正确的程序再烧录回去就行了

网友:
烧错程序有的可重烧, 有的烧不入程序则返厂保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