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4-09):
有一联想LXH-WG15L3的15寸显示器开机即显示灰色横线和宽的灰色竖带,经检查驱动板各组电源供电正常。不知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,有经验过的师傅请给指点一下。不知图片如何上传,要不然上传上来就可以看到了。
显示器
横线
联想

网友:
不是电脑显卡问题那就是你的屏坏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通用板来试一下,,,

网友:
我现在给个图片链接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电脑显卡是没有没有问题的 ,其他的显示器都是正常显示的。

网友:
屏
有条件用热压

网友:
多数都是屏坏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改通用板还是一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