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w300无待机3V 5V

楼主(2011-04-09):
有一台KW300,客户拿来不触发.拆开一看电脑进水,3V 5V的管子上全被腐蚀掉了,PC87541烧了个洞,把IO拆下来,板子清理干净后测无3V 5V ,换了8734还是一样,我想问下是不是一定要装上好的IO才有待机电压还是不装也会有代机电压啊,手头上又没有好的IO换.我测了8734 20脚有19V.

网友:
你这机子还真不清楚。在不上io的情况下看三五伏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啊!

网友:
在3V,5V出来之前8734还有好多条件要满足的,楼主下个图去看看8734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等着好的IO换上在查

网友:
一般的电路都是EC开启

网友:
我查了下发现与8734六脚连的一个电阻腐蚀坏了,电阻上又没标识,不知道是多大的,求教各位高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,还有正常情况下8734六脚的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见鬼,刚刚量到北桥也短路了.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出3V 5V啊

网友:
要看3v5v的开启信号,最好有图纸

网友:
这机器我遇到过,是8734坏了,

网友:
你修过就是8734坏了?楼的I/O也坏了哟!!先换一个新的I/O试试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