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8j大短

楼主(2011-04-09):
a8j大短 拆机5V下管 击穿 TPS51020烧坏 换上后5V电感对地阻止任然很低 20多欧姆
强加电烧出两个芯片发烫 ISL6227 8724坏 拆掉后阻值还是20 郁闷了 还有短路 继续烧5V电路
电流0.3 没烧出来了  下班l了 ...
大家有修过这款机器这种问题没

网友:
大短烧不出来,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

网友:
不可能烧不出来吧

网友:
只能自己烧。。不行就断开一路一路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