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三星T220超级奇怪的问题??

楼主(2011-04-09):
情况是这样,,客户说显示器是做来做监控的,显示器不能用1024X768分辨率会黑屏,其他分辨率都正常,唯独不能用此分辨率。客户还说按钮不能按啊。。
我就接过来了,按钮不能按,会不会想按钮换了,恢复一下出厂值就可以呢,我开始动手了,首先把按钮换了,按钮能用了,
我就恢复出厂值,结果还是一样。。会不会是MCU程序问题呢。。。我在这论坛上下载了好几个,,刷上去后,结果还是跟原来的故障一样。。是什么问题呢???其他分辨率就显示很正常。。。。超级奇怪。。。。

刷了24CS08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刷过程序如下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78456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294687

这个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1773636下载四楼的,连机都开不了
奇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难道是电脑的屏幕刷新率过高?纯属猜测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肯定不是了,,我换过好多台主机了,,用笔记本外接这个显示器也一样。。哈哈。

网友:
有人遇见过吗????

网友A:
分辨率过高是指的显示器不支持,如果显示器分辨率过高的问题,你笔记本外接不还是一样嘛

网友:
刷下24c08试下

网友:
这里可能是和VGA连接的储存芯片数据坏了,在坏板折一下焊上去试一试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修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辨率过高是指的显示器不支持,如果显示器分辨率过高的问题,你笔记本外接不还是一样嘛

我说了,,,只有1024*768这个才黑屏啊。。。其他分辨率都正常。。客户在他们那里试也是这样啊。到我这里也是这样啊。你觉得1024*768这个分辨很高吗?

刷新率没有高。。都是默认的60MHZ

网友C:
最后怎么解决的??解决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后怎么解决的??解决好了吗

就是没有解决好咯。。。。。所以在这里求助喔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是碰到的是不能调到最佳分辨率的 最后还是把驱动板换了一块

网友D:
用个有外置显卡的主机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个有外置显卡的主机试试。

现在问题不是主机啊。。各位啊。。。。问题是显示器的问题啊。。。

网友:
的确少见 你可以咨询下 三星客服吧  相信他们有办法吧

网友:
不知道去那里找24C08这个程序啊。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
这里有,你试下

SAMSUNG T220 24C08.rar

522 Bytes, 下载次数: 3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刷新率 调到   75试试呗,,,能不能调到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
这里有,你试下

板上的S24CS08AVH7     我的编程器里面里面找不到这个东西啊。。。。。晕。。

网友:
换个存储器试试呢1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:
谢谢你。。。。后来我随便在编程器里面找了一个SEIKO S-24CS08ADP,找不到一样的,
也没有办法,只能试一试。。。。结果还可以写进去。。。。装上机后。。一切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无私奉献啊

网友:
原来是程序有问题啊

网友(2011-05-13):
这个问题遇到过好几次了,最后都没能解决了,而后还是换的通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