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-X88j进水不上电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4-09):
机器型号:ASUS,X88
版号:F83VF
故障:进水,不上电。
      机器是很新的,10年6月出厂的,还是个GT320的独立显卡。可惜坏了,是进水。很想忽悠客户说修不起,卖给我。探了一下口气,估计不卖。没办法报价300,开修。
       拆机,目检,只发现充放电芯片部分有轻微腐蚀,处理后。测各公共点,电感,没有发现短路现象。接上电源待机为0,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。测待机有+3VA产生。5V没有。这是正常的。EC,8512晶体不起震。。晶体的对地阻止是正常的。测EC供电,如图:

  +3va_ec供电为1V,明显不正常。+3VA是正常的,可能是中间的某个装换元器件坏了,追,如图:

       L3001的这个电感,已经发现变色而且开路了,心想捡到怕和了。跟客户托了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(怕几分钟搞定300块,
客户心里面不安逸我)。换了个电感。EC的供电正常了,32.768也起震了,ECRST也正常了。但还不通电。继续修
待机还是为0,按开关没有反应,PWR_SW正常的到EC,而EC的PM_PWRBTN没有动作。想EC是不是还差条件。待机为0,是不是EC没有正常的检测到适配器,而待机为0呢。测EC的识别信号ACIN_OC#为高电平,如图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难道电池可以开机了吗,
  接电池,果然可以开机而且亮机。电流也上去了,但不能充电。问题明确了,充放电路或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。
     如图:
      测的U8800的7脚ACOK,3V。1脚的DCIN跟17脚的ACIN都为19V,DCIN为19正常,而ACIN为19就不正常了撒,R8800跟
R8802要分压,怎么可能是19V啊。发现R8800这个100K的电阻已经腐蚀,换来后。ACIN还是为19V,两个分压电阻都是好的了
为了保险起见在测了测R8800这个电阻。怎么只有50欧了。电阻又是好的。发现DCIN跟ACIN短起了。去掉U8800充放电芯片正常了。自己的运气还是不错,在朋友那里的上网本板子上找了个MAX17015,板子上是17415。换上去,ACIN_OC#为低了。
  单有适配器正常的开机亮机了。但不能给电池充电,还好自己有个差不多的机器,换电池测试,电池是坏的,可以放电,不能充电。主板成功修复.

F83VF图纸方便参考

非洲小白 -2
凤舞九天。 + 5 典型acin不正常导致acok#输出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慢慢来,锤炼技术,磨练意志

网友:
主线明确

网友:
LZ我是看到技术成长的,不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源识别,到为高,电池开机,为低,适配器开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你们这些前辈,多多指教哈

网友:
楼主高手哇,要是我师父上的话,此板必变料板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首先我不是高手,只为了学习。高手都不怎么发帖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可能哦,变料板。换板,单购这个板子可能上钱哦

网友:
   请问  ACIN_OC#是什么信号呢  还有  ACIN  DCIN 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呢   不会看图纸   学习中!!!

网友:
羡慕啊,学习了

网友:
ACIN_OC#  这个信号,,,应该是高电平吧

网友:
又学习了 一个信号 谢谢楼主分享 顶一下

网友:
怕和  难道是重庆或者四川人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杨方斌 好熟悉啊。你在哪里 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我在北方了 不在老家

网友:
不错,思路明确,速度也不慢

网友:
谢谢LZ这么好的帖子

网友:
楼主太谦虚了,这可不是简单维修,是需要一定的电路功夫的。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呀主板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 学习学习

网友:
技术不错,做生意的技巧也高明。

网友:
恩,楼主思路真的好清晰,一看就是老师傅了!!!总结一下,这个板子关键点应该是EC的工作条件,找到DCIN ACIN的不同的工作原理,如果是我,当修到(换测R8800这个电阻。怎么只有50欧了。电阻又是好的。发现DCIN跟ACIN短起了)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思路了!!
因为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电阻阻值正常用二极管档一测还是对地!!!就懒得不想去跑周围电路了!!哎!!粗心啊!!以后要好好想楼主学习

网友:
功底很强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用电池供电时为高电平

凤舞九天。 + 5

网友:
高手赚钱就是快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我有个这样的习惯,比如找个100K的电阻,在料版上测是100K,上在修的板子上我会在确定一下,万一换的时候把电阻烫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J:

那个老板都想多找点钱,无奸不商

网友:
回复 网友K:

VCC ,CLK,RST ,  电源识别,

网友:
高啊!啥时候才学到楼主的一半功底啊!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也修都一个  南桥 EC   网卡 北桥 还有时钟  3 5V芯片 都是坏的  好头大 最后客户不给钱 只好作罢了 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楼主功力深厚啊,要我来只有对着看它了。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82621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L:

修好了不给钱,或故意给不起钱,我要 让他机器报废

网友:
回复 网友M:

LS已经回答了啊  在论坛有关ACIN DCIN的资料很多,也有很多案例

网友:
高人啊  我的维修还是雏儿阶段啊

网友:
高人啊。。。。十分之一的功力我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维系思路很清晰,就是便宜客户了,报价报少了。呵呵,学习了楼主的维修思路。楼主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EC的工作条件。谢谢啦!

网友:
17415和17015可以互换

网友:
獲益良多。。。感恩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清晰啊!

网友:
分析的够透彻!!!

网友(2011-05-15):
楼主思路清晰啊!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  思路清楚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