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新人对植株的困惑

楼主(2011-04-09):
           植了几片桥,效果都不理想,特意发篇帖子,像各位前辈讨教一下。我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
          1.通过BGA将桥拿下,然后涂上焊膏,用烙铁和锡线将桥脱平
          2.涂上一层焊膏,将钢片对齐,撒上焊珠
          3.通过风枪(不是普通风枪,应该是专门用于植株的吧,具体型号没看,呵呵)加热,师傅说等看到焊珠发亮了,等会就会听到一响声,珠就下去了,基本就差不多了。问题是我看到珠发亮了,但没听到那响声啊,郁闷死了。我担心加热时间过长,把芯片操残废了
          不知各位有什么经验,指点一下迷津,谢谢

网友:
不用听响声的 ,锡珠发亮融化就OK了

网友:
但看上去珠不饱满啊

网友:
主要是掌握风枪的温度 和植锡球的时间 这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掌握 所谓熟能生巧 焊接的基本功是练出来的 光说不练是不行的 植的多了自然就能得心应手了 (不成熟的意见 )

网友(点评):
说得很有道理呀!!手功:的确是靠练出来的!当然,有捷径可行,将会事半功倍!!

网友:
补充一点 把植锡片拿下来以后 还要在用风枪进行归位处理一下 锡球发亮就好了 最好再加一点焊膏助焊

网友:
听到一声响????难不成要等它炸了?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:当锡珠熔化时,它会向下缩去,肉眼能看到锡珠缩小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另,我从来不用吸锡带省钱啦!!!

网友:
是锡珠下去会发生声音,是这样解释的

网友:
最后做一道归位处理,加焊膏,沿顺序吹锡珠,时间不要长了,看到一颗一颗的珠子象立正一样站起来了就OK。

网友:
不用听声音! 锡珠亮了 在控制好手里的温度就行了

网友:
明亮明亮的珠珠,说明你就成功了。植玩后,冷却一小会,马上把网取下,不然会粘住的!!

网友:
啊,LS的不用吸锡线怎么处理的?透露一下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烙铁扫平就可以了,只要没有明显的刺头,BGA完全没问题的。其实还有好处,假如主板本身不精密的平整,你把焊点吸平了,反倒容易虚焊。我处理主板的焊点也从来不用吸锡线去吸平滴。一定大小误差范围内对BGA没有任何影响。

网友:
我也还没植成功过。不知道风枪的温度和风量调到多少为宜,总是要么没焊牢,要么拿下钢网掉很多球。

网友:
我们是先拿下钢网再吹的,所以开始焊膏要适量,多了拿钢网时会掉很多求,少了吹时求不好归位,吹时均匀受热待珠子全部发亮,立马停止加热。看看珠子有没有对齐,如没有待温度降下来,加焊膏再吹,这次就比较简单了。

网友:
直接 加热的  有时候不好 掌握, 我 现在 都不怎么用了,

网友:
一般珠子亮了,稍等一会,就可以了,不饱满时在加点助焊剂,吹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风量要小,珠要发亮,我从来没听到过声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