晕死的问题

楼主(2011-04-09):
板号:QT6
故障:USB 全部都不能用,5V供电偏低
USB供电是+5VSUS转过去的 如图

量到+5VSUS只有3V左右,再查,+5VSUS是+5VPCU转过去的

量到SUSD控制极只有4V多

+12VALW 正常 PQ 2脚待机8.9V正常
触发PQ 2脚会变成低电平,但3脚却只有4V多。怀疑是PQ18坏了,换之。还是一样
把PR115拆下来量了也是好的。心想,这应该是后级出问题了吧。把PQ18出来的线割断
触发再量,PQ18 3脚正常了+13V多。SUSD后级只通两个地方 PQ2和PQ13
把割断的连回来,把PQ2 PQ13换了,晕死,触发PQ18 3脚电压又变回了4V多,量了各对地阻值正常。
再把PQ18 3脚断开,靠PQ18这端正常13V ,后面一端却出来了一个4V,这个4V是从哪里来的呢?它只通PQ2 PQ13呀!
没办法了,只能把PQ2 PQ13 的控制脚都断开试下吧!触发再量,晕死,竟还有4V,点位图电路图都看了N次了,PQ18 3脚就除了到PQ2 PQ13 就不到其它地方了。
实在想不到还会是什么影响的了,只能飞线解决吧!
哪位师傅们说一下这会是什么问题!是不是板载的问题?

网友:
飞线是PQ18 3脚飞到PQ2 PQ13  的控制极,问题解决

网友:
直接飞个5V嘛。

网友:
   直接从硬盘那拉来一个5V不就完事拉    有那么麻烦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