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诊断卡跑D2,要BIOS放电才能开机?求助。

楼主(2011-04-09):
请教个问题:IBM T40,每次要把BIOS电池拨掉(适配器也要拨掉),才能开机,然后是自动进BIOS设置,设置好时间,按F10保存后能进系统,使用时一切正常。重启或关机后再开,又不显示,诊断卡挡D2。应该如何处置?
代码D2是何意思?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虚焊了啊

网友:
把板上的BGA封装芯片都压一下试试呗

网友:
南北桥显卡都压过,没效果。感觉应该是CMOS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,有可能是南桥内部的RTC电路异常

网友:
向同志们汇报一下,这个板子基本上算搞好了。
多次开机观察,发现有时会在LOGO画面完成后跳出资源冲突提示:
ERROR:
Resource Conflict Pci on Motherboard
Bus:00, Device:02, Function:00
有时是一行,有时是两行。
进系统,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,PCMICA设备下PC卡设备驱动装不好,有黄问号。多次“扫描检测硬件改动”,有时会PCMICA设备没有了。
拆机先对PC卡芯片PCI1520GHK加焊,装好再进系统,发现还是一样。
因为没料件,就直接把此芯片拆掉不用。
上好主板电池,多次开关机、重启,OK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宏基加焊拆了还是D2,不亮,愁了

网友:
PC卡芯片跟CMOS电池有什么关系呢?搞不懂

网友:
不对吧,应该是显卡或北桥,我的一压北桥就好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啊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你没看我上面的回帖吗?早就搞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