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0A装了系统键盘不用了

楼主(2011-04-09):
很奇怪我装了个系统怎么有好几个键就不能用了呀。无线网卡也不行了呜呜,真是不解。求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呀?怎么解决呀“?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个 是触摸的鼠标不好用了 真晕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重新换系统

网友:
换几个系统试试!要确定原来可以

网友:
系统的问题,从新换个版本试试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 你不安装GHOST的驱动 上网下原装的驱动

网友:
是不是装了热键!QU开头的!删了就好用!

网友:
你上联想官网下载哥驱动试试

网友:
换个系统就好了,有的机子是挑系统的

网友:
不 是  啊 ,今天下午搞好了,是他的键盘给无线锁了,刚开始触摸板也锁了的,之后我又找了个旧键盘,打开了就好了。谢谢你们的解答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我想也是你动过硬件的。你提这样的总是不但忽悠别人,还忽悠自己。

网友:
领教领教

网友:
嘻嘻没什么啊,有什么大家一起分享。

网友(2015-02-25):
这个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