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戴尔1420显卡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4-09):
此机器原本是花屏,显卡加焊过,拆机后加焊显卡不亮,后依次换了两个新显卡(G86-631-A2),又加焊了显存都出现了同一故障屏亮了但无显示,外接花屏,仔细检查没有元件掉落,显卡已换了两个新的应该排除是它的问题了,现在怀疑是显存坏了,也定了显存,但换显存心里还是不踏实,特在此请教各位一下,这样的问题显存的可能性大吗,还有如果把北桥加虚了会出现这样的现像吗,望大家能给小弟我一个维修思路,另求此点位图一份,以确定是否有元件掉落,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还是先看看 做掉件没有,然后按照电路图分析一下,估计这个问题要慢慢查了 比如显卡供电什么的都检查一下

网友(点评):
看情况好像还是显卡的问题。是不是显卡没换好

网友:
这个和显存么有什么关系的,还是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显卡已经换了两个全新的了,而且加焊了几次故障都还是一样的,不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了呀

网友:
换个显存看看  不行再想别的思路

网友:
和显存没有关系,,,还是显卡问题,,,仔细看看显卡周围零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一下你那有点位图吗,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。

网友:
哪位朋友还遇到这样的问题过,请说一下你们的观点

网友:
你在找快板看看应该是雕件了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。1420一个星期做显卡好几台

网友:
显存不要动,北桥也不要动。再仔细看一下,是不是少了那个电呢,显卡的供电。少一个电也会那个样子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到显存之间有断线!上次修到一台明基R41的就是这种现象

网友:
内屏灰屏:有白光但无图像文字显示,外接以下现像: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显存的可能性有多大

网友:
看一下显存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掉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应该没有元件掉落,显存和显卡的供电均正常的,但电感对地阻值都只有4欧、5欧正常吗,还有这现像会是显存的问题吗

网友:
怎么样解决没有啊楼主

网友:
不发表意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等着换显存呢,因为现在没有其它的思路了,朋友也可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呀

网友:
VREF这些电压都量过吧 再就是看周围元器件有没掉件或者位置移动了什么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就两个现存吧    不行就换了试试啊

网友:
看看显卡各路供电正常不,十分怀疑掉件了。。显卡供电又不是只有那个大电感,周边还有很多小电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