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打印故障

楼主(2011-04-09):
一台EPSON R230打印机,接A电脑反应超慢,点打印机的属性半天都出不来,属性出来后点打印测试页半天后打印机才有动作,用WORD打印提示打印机没响应或没安装打印机,接到B电脑上打印完全正常,设置网络共享后,在A电脑上还是半天没反应,打印机驱动删了重装好几遍了,病毒也杀过,系统用XP盘修复安装过(系统不能重装因为有太多的账务软件)都没用,打印线有2根都是好的。但是A电脑接其他打印机都很正常,就R230有问题。后来重建了个账户,打印机属性出来快多了(比正常还是要慢),用WORD打印还是不行,最后装了WPS能打印了,但比正常慢个1-2分钟,只能这样了,搞了一个下午郁闷死。

网友:
你把接打印机那台电脑的防火墙关闭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已经关了的,网络打印和本地打印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A机系统有问题吧,装了这么多的打印机都没碰过这样的

网友:
有可能是U口供电不足,前几天有一台,他接个USB 拓展的,一直是能识别打不了,后来把那个拓展的拔了就正常了。。

网友:
换数据线试一试。

网友:
打印机 比修电脑 还 墨迹  哎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