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屏死机

楼主(2011-04-09):
最近遇到问题一些机子蓝屏

网友:
先重做系统

网友:
先装系统,再检查硬盘,再换内存

网友:
蓝屏死机 软硬件都会引起的  有条件的话可以各各件更换试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也会蓝屏

网友:
前几天刚遇到一个:硬盘分区表坏。

网友:
电源太多灰尘也会蓝屏。

网友:
有蓝屏代码吗?先查一下确定故障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