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 Panasonic KX-FT952CN 传真机

楼主(2011-04-09):
松下 Panasonic KX-FT952CN 传真机  开机提示卡纸。。

打开盖子,要不就不提示没有传真纸,机子怎么坏了呢、

网友:
感应器有问题。

网友:
查一下传感器,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传感器是那一个呢?
是复印的时候放复印机纸的地方下面像个灯管的呢?
还是传机纸送纸后面那个送纸下面那也像灯管的那个传感器呢?
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呢?我就知道有个叫传感器的,太不太清楚是那一个?是前面,还是送纸的后面刚好盖子压下去的地方那个叫传感器呢?

网友:
打开底盖,将电话板拆下来就可以看到那两个传感器,不用换,拆开清理一下就行,如果还不行,再剪两段胶纸粘住按键板底盖处缺口,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楼上的,师父,按健板底盖,是在那里呢,那个按健呢?我找不到缺口,传感器算是找到啦,标有英文SW1 SW3的两个,两跟像开关一样的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师父有用QQ嘛,加我118136358 可以指教你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