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ss-7611示波器是那一块出问题了

楼主(2011-04-09):
本人修板用的ss7611示波器这段时间突然显示不正常,效果如下图。个人感觉是行、场故障。但我对CRT这块不熟,请懂的朋友帮忙看看,给点建义

网友(点评):
挂在自检方波上的图片发一个看看。

网友:
可能是Y轴电路故障,先找电源部分看供电正常不,再着重找Y轴电路看是否有谐波干扰等,有图纸的应方便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就是不太懂这个X轴,Y轴的电路怎么看。附上全部电路图
http://u.115.com/file/f0e8a2cd71#SS6711.pdf

网友:
示波器这一块 不明白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点评,补充一点,这个亮度太高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场电路(y)有直流的成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