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机器老出问题

楼主(2011-04-09):
新装的机器老是出问题,用了几天后,进xp开机滚动条滚过后就黑屏了,就见鼠标卡在那里不动了,重装了系统就好了,过几天又这样了,进pe都没问题cpu,内存,主板都换过,硬盘mhdd扫描没坏道,不知道是否是硬盘的问题,没坏道别人不给换,没办法了,求大虾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你可以换个电源。在试度看看

网友:
确实      可以试着换个电源

网友:
现在G版本的系统太多,可以试试完整安装的。自己装驱动。

网友:
电源会引起这个情况吗,还没碰到过,不过电脑故障千奇百怪也难说,明天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少看毛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最好检测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倒啊!

网友:
我新装个 电脑 有时候开机时屏幕不现实 重启一下 又正常了 我怀疑是硬盘的事  我还没有确定

网友:
目前还没遇到过、但可以试着换下电源。

网友:
电源坏、系统版本、内存兼容性不好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维修中电源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硬盘的是  我也遇到过,开机过滚动条的时候特别慢,得2 到3分钟才能进去。后来换个硬盘好啦, 其实楼主 可以 换个别的机器上的硬盘试试,如果正常的话 那不就是硬盘的事啦,。再不中的话你就考了换个电源啦,电源带不动硬盘 的事吧。都有可能 楼主的使用排除法

网友:
学习了!~ 混个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