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的烂板子 郁闷啊 师傅们帮帮忙好吗

楼主(2011-04-09):
今天遇到一批网吧的主板 是翔升的 NV的单桥 板子能正常启动 挂硬盘没问题 那网吧用的是无盘  可是 问题是一插上他们的网线有的重启 有的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有的直接关机 师傅们有碰到此类情况的吗或者说说哪的问题

补充内容 (2012-7-15 10:04):
解决了  是电源的问题  供电不足

vinersoft -5 问题太泛。无法确定。

网友:
咦  是设置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可能啊 我们这有个师傅专稿网吧路由器的 设置都设置好的 就那么几台不能用啊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网线有短路吧  我试过2次一条网线两个接头都插在一个路由上面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也就是路由接错线了 搞得单位的全部电脑接上网线就自动重启关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回的啊 因为我从一台好的主机上拔下来的网线啊 在那台主机上能用啊  在坏的那台就不行啊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网线在服务器上已经指定网卡MAC了,网线不识别新的网卡MAC,需要重新指定

网友:
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啊

网友:
解决的时候,请像大家说明下,谢谢,我想我以后肯定会用到这个答案。

网友:
不睡觉等最后正确答案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?在你这里正常说明应该没有问题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查一查是不是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独立网卡试下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bios 你再试试,活着就是刚才楼上所说的加个独立网卡试试

网友:
独立网卡换过 设置有个专门设置的设置过 机器只要不插他们的网线就很好只要一插他们的啊网线就出问题了 有碰到这样的故障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不是啊  设置没问题 因为有个师傅专门设置的啊

网友:
刷BIOS看看,我遇到过相同的板子,也是一批次购买的,但BIOS版本不同!

网友:
换个网卡芯片试试,不行的话就做桥,NV的单桥很不稳定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之前用的好好的 难道是BIOS坏了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是独立网卡啊

网友:
顶一下   期待答案  以后用的到

网友:
在无盘上有些怪问题确实多,前段时间我遇到过一批主板,有几张,以前也是用的好好的,后来就出现问题,就想没插网线一样,网卡灯也不亮,但换到其他主板上,网卡又是正常的,把其他主板上的网卡换过来也不行,但那电脑做有盘又一点问题也没有,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