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,求救

楼主(2011-04-09):
   今天一客户拿了一台主机过来,说用一下子,就自动断电了,之后怎么开也开不起来了,一按开关,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,再按再转一下,。隔一段时间再开,开了一会,又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啦,。
    我打开机箱,原来是磐正的主板,940架构,单桥。。心想着,会不会是桥问题吖,。不管那么多,先换我的东西试一下先,好确定是哪一块出了问题。
     经过了几分钟的时间,已经很确定是主板出了问题了,出现的情况跟客户说的一个样,。
     拆板,各位注意了罗。准备修板啦,。
     一按开关,立马断电,开关电压正常,开关经过一个电阻直到I/O,绿线14针,直到I/O,当我不加CPU的时候,怪了,主板不断电了啦,内存电压正常,桥电压正常,难道真的是桥问题吗?上CPU,还是一下子就断,当我用力压住桥时,不断电了,。
    报价,说是桥不稳定要加焊桥,60元成交了啦,。
    几分钟过后,桥已加焊好啦,。以为可以了啦,点知,故障依旧,,。冒汗了。。一上CPU就断电,有时不停地点接开关,偶尔会跑码到26,之后又断了,。这60大洋又冻过冰了啦。
    看到客户坐在一边静静地等着,不忍心,。于是跟他说这板好烦麻,留下来修吧,明天行不行都给个答复他,他只“嗯”一下,留个电话走人了。
     之后,我加焊了一下电源芯片,加焊了I/O,还重新找了一个桥来,重新做了上去,。故障依旧,
     希望大家帮帮忙,60元在我这里修板已经是天价了,可是。。。唉,。我现在的思跟好乱了,。

网友:
CPU换了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已经换了两个了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CPU已经换过两过了啦,。

网友:
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应该满足了。

网友:
重新查一遍板子是不是有哪里接触不好

网友:
换一下北桥电压芯片还有管子

网友:
最好电容也一起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方法还真的没有想过,。明天去试下,。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啦,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,一样的问题。现在还没有解决好。

网友:
也可以换个电源试试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PU供电有可能,但CPU座是有针的,应该不会有问题吧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吧,这个问题不能排除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机都没有正常点亮,跟BIOS,有关系的吗?

网友:
既然压桥就不断电了,考虑重植下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已经重植一个桥了啦,。应该不是桥问题了,。

网友:
把电源IC都加焊一下,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

网友:
cpu供电    查查看     楼主很茫然

网友:
兄弟换个桥六十,还怎么混啊

网友:
60修板子 也不少了

网友:
不上U不断电,查下VID  SS   EN  FB线路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一大早过来上班就换了北桥供电的芯片都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换了一个电源芯片也不行吖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平时换桥的话一般都要100左右啦,。这次例外,只想确定一下,这个故障是不是桥的问题。平时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修不好。

网友:
量一下电源的8脚POWER—GOOD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问题我碰到的一般是BISO,北桥小供电电感虚焊,CPU与电源管理芯片之间的侦测脚断线(VCC_SENSE,VSS_SENSE)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跟你出现的问题差不多,不过换了个cpu 风扇,解决了!!

网友:
CPU座子有短路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全换了么?电容呢?

网友:
掉电的很难搞的...不过我经常修到磐正单桥的板子,大多数是桥空焊和那个磐正的超级io容易挂。。。

网友:
这板已退返给客人了啦,。我能力有限,修不好啦,。好失败,,多谢大家帮忙出点子,让我学了很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CPU才换电,可能是CPU IC不良引起了,换一个IC看一下。

网友:
AMD 的断电,有的是CPU问题,有的是桥问题。有的是电压过高问题。
总之不是好修。

网友:
cpu风扇安上去试试

网友:
前不久也修到这样的板子,我换了个风扇就好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