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这种点位图怎么用啊

楼主(2011-04-09):
怎么看哪个连哪个呢    这个软件有教程吗

网友:
确实头疼     去百度下

网友:
应该是F2B的吧   这个  也搞不太领情     英语看不懂

网友:
我下了好多笔记本的点位图,除了IBM的会用,别的都不会用,

网友:
这个是点线图吧。可以输入元件编号,查的吧。

网友:
貌似IBM X6的也是用这种点位图

网友:
我也一样,下了也看不懂。

网友:
点线图还真是疑惑,等待高手破解

网友:
拓扑的软件啊

网友:
呵呵 百度一下吧,你是辽宁的?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,有会看的吗?关注中。。。这个只能看位置不能看连接方式,是不的结合图纸才行啊?

网友:
一般可以用COMP杳找元器件在主板上对应的位置

网友:
这里有各种点位图说明,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64743-1-1.html

网友:
论坛里以前有人教过啊。。。你搜搜看

网友:
苹果用什么点位图软件呀???

网友:
对应图纸一起使用,放便查找对应的元件的位置。 也可以查找信号名对应的测试点和相连接的点。还可以知道某位置元件的编号放便在图纸上查找。总的来说点位图跟图纸是一起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