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达TT3求助

楼主(2011-04-09):
惠普旋转屏本  TX2   机器摔过  拆机发现电源接口处一电容位置PCB起皮   图纸位置 开机 能正常显示 但是装不上系统  接口处明显的兹兹声音  手摸PQ37发烫
应该是个大功率的MOS管  但是电压轻微拉低
它发烫 是本身问题呢 还是负载有短路呢
另外他的旁边 有一电感 PL13 两侧电压值有点差别      响声 是PQ37  还是PL13确定不了 请大家给分析下  机器现在能开机 就是电压有拉低  有时候开机不显 不显示的时候没有响声

网友:
第二第三图上反了

网友:
声音肯定是电感发出的  过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