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865gl cpu问题

楼主(2011-04-09):
inter 865gl 上c2.0cpu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,换了个p4 2.6c的cpu为什么测试卡d3代码了呢,?内存换了几条也没用。哪个高手刷过bios可以上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nter 865gl ,不是说865的都自持800外频超线程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nishuodetaishenaole,tabudongde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有设置的,bios还没进去看呢

网友:
上400外频的u可以用,800外频就卡d3的了,原厂865的板子这么差?

网友:
频率不对~换个U就可以了,我都遇到过有人拿板子过来说点不亮,结果一看上错U。

网友:
不是主板差,而是不支持你那么大的U。

网友:
跳线开关有吗

网友:
别说是800频的,INTEL主板有些还有533频都下不了~

网友:
补充一下,INTEL865的主板,有些533频的CPU都上不了~例如说有些上不了CD的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