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是好的,但是装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4-09):
可以复制安装盘文件,但是重新启动后出现 “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--skipping"然后就蓝屏显示硬盘错误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用原版的系统盘也会这样?那就是主板了。

网友:
用硬装盘试哈

网友:
是不是分区错误 啊 重分下试试

网友:
用别的盘可用,说明主板没问题。如果盘是好的。可格盘后再试装一下(当里面的可就难保了!可用恢复软件试一下)

网友:
1 autochk program是注册表里一个重要文件键值,你的对话框: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 skipping autocheck告诉该文件不能找到.
可能你中病毒或安装某些程序中删除或破坏该键值.
2 在开机时出现“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 skipping autocheck”的解决办法:

在位于注册表中〔HKEY_LOCAL_MACHINE\\System\\ControlSet001\\Session Manager\\〕下面,有一个名为BootExecute的多字符串值键,它的默认值是"autocheck autochk "

解决方法:
你可以从Windows XP SP1 安装光盘i386目录里面提取Autochk.exe文件,然后放到WindowsSystem32目录里面即可
如是联想的机器 可以在开机时按F1键进入BIOS界面,将光标移动到HDD diagnostic program,按回车键,选择Main hard disk drive,按回车键;.此时进入一个DOS窗口,标题为 Hard disk drive diagnostics program,在这个程序里面,可以看到硬盘的型号,例如HTS541060G9SA00,同时可以看到测试的状态和进度,测试进度是从0%一直到100% 。时间可能略长,请您耐心等待检测完毕。在测试完毕后,可以看到测试结果。
对于主硬盘驱动器:

错误代码 0000:读验证失败
错误代码 0100:速度测试失败
错误代码 0200:控制器诊断失败

如果有报错就是硬盘有故障了,如果正常,可以尝试重新恢复一次,看是否部分引导分区信息没有恢复好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们的解围

网友:
今天进PE系统怎么硬盘又找不到了

网友:
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,昨天BIOS恢复了一下

网友:
这个钱没赚上,郁闷啊还是硬盘有问题,别的硬盘挂上就可以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Windows XP SP3 安装光盘里有i386 Autochk.exe文件吗?

网友:
是品牌机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海尔的

网友:
硬盘是好的话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,我 也遇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怎么能确定硬盘是好的呢?挂在别的机器上行不行?

网友(2013-10-27):
我今天也遇到过,测硬盘是好的,没坏道!用各种分区软件分区后,还是装不上,出现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--skipping就蓝屏,没办法,客户等不及了他自己拿去保修了!!!与其它硬盘无关,把硬盘放其它机子上一样的现象!!

网友:
没保护吧?

网友:
可以复制文件,不象硬盘问题。硬件没问题的话,你是不是用的GHOST系统?系统文件有损也会这样,换个版本试试?

网友:
品牌机的低格下试试

网友:
现在system32下面看看你的autochk的文件还在不?在就是正常的了!

要在系统注册表中,键值autocheck autochk*改成autocheck autochk 你在system下的文件叫autochk.exe你把键值改成autocheck autochk*

否则系统当然找不到注册表中autochk.exe文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