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 挡38求助

楼主(2011-04-09):
机型:IBM T30
现象:开机。诊断卡显示 2F 38
已经加焊了内存槽,故障依旧
求助
求助

网友:
用酒精清理槽子和内存 换内存

网友:
IBM T30 档38 是妇科病,是老病了,只要在2005年修了笔记本的都知道这病。
无非就这几样搞:
1、先换内存试;
2、加焊内存槽;
3、北桥大电容;
4、北桥更换掉;
5、MAX1715;
6、BIOS刷过;
7、时钟;
8、CPU;
9、显卡;
……
不要怕38,38 38 并不可怕。

网友:
貌似现在的T30没什么维修价值了,不管多复杂修好报价超过200,别人宁愿重新买一台,而且这个机器年代太老,很多元件都老化或者被氧化腐蚀,不稳定啦,修好不知道能用多久,一般不是用户要求一定要修都劝换机器了